把钣金和玻璃粘在一起,用什么样的胶水好

楼主(2017-11-21):
钣金  喷塑。之后想和玻璃或者亚克力粘接在一起,大家都用什么胶水??
工况,机床的防护上用,会被喷上切削液或者切削油,量也比较大。
玻璃比较轻,大约也就1.5kg的样子。
淘宝上品种众多,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可以

楼主:
淘宝上有卖,无影胶水,不知道适合我不

网友:
食品行业用的Loctite 5615 A+B

网友A:
头端时间我买的胶水本来想给对象做一个相框来着,结果胶水还没到对象黄了。。。。。。一提胶水我就伤心

网友:
3M胶可以试试,就是有点贵

网友:
不同金属粘接,优选AB胶

网友:
AB胶几乎什么材质的东西都能粘的

网友:
万能的AB胶,不过推荐3M胶

网友:
通常用亚克力。压板压,或者开孔置钉锁螺丝

网友(点评):
机床一般工况很差,做好是机械连接,然后用玻璃胶之类的进行密封,机床要考虑到万一出现零件飞出需要有一定的防撞击能力,还是用有机玻璃吧

网友:
还是推荐用机械连接,用一般的胶水密封

网友:
还真没见过哪台机床是胶粘的,都是打孔锁螺丝或者靠结构固定的

网友:
AB胶,一般做个压板用螺钉固定或者打铆钉

网友:
用AB胶粘一遍在四周打上密封胶或玻璃胶。

网友:
防护最好用亚克力,玻璃可能被打穿,造成二次伤害。

网友:
    之前给北京精雕 机床做的钣金 是用压板 压的。建议用压板压然后找个胶水密封。

网友:
专用的无影胶比较好,因为你粘的是玻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端时间我买的胶水本来想给对象做一个相框来着,结果胶水还没到对象黄了。。。。。。一提胶水我就伤心

同事双11买的巧克力,巧克力没到,对象也黄了,今天到了,巧克力也退了。

网友(点评):
记住,要买糖果,不可买胶水呢

网友:
乐泰518可以试,主要是有一定弹性

网友:
这类材质的粘接我一般使用乐泰的AB胶,不过外部环境对胶水的使用会有些影响,建议你多尝试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