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实物图,一个是三维图纸说明

楼主(2017-11-21):
前几天发了 再让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实物  有没有好的思路提供

网友A:
增加一个支架连接3者,显示屏嵌入支架后上面盖住

网友:
我们做的设备触摸屏常用如下金属件固定,参考如图

网友:
直接开几个螺纹孔,螺纹固定

网友:
单件的话直接上胶水,批量的话出连接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一个支架连接3者,显示屏嵌入支架后上面盖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