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度公差问题

楼主(2017-11-21):
图二中,直线度公差标出的l是什么含义?

网友A:
指定长度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定长度范围

比如被测要素总长1000,l值为100,那么这100指的是哪个范围?

网友:
任意100长度范围内

网友:
你这个标注用在这里应该是个错误的标注。
按你所标,那是指母线在图示投影方向的直线度,上一下为全长公差,下一个为单位长度公差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 是不是应该标圆柱度啊

网友:
是指该尺寸范围内任意一段的直线度公差,如果是全长就无法达到这个精度

网友:
l是指一定的范围内的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被测要素总长1000,l值为100,那么这100指的是哪个范围?

任取100毫米

网友:
现代机械设计手册 第1卷 秦大同,谢里阳主编
页数是,3-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