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调头镗孔为什么同轴度误差大?

楼主(2017-11-21):
        采用卧式加工中心镗孔,方枕与镗孔均不移动,镗孔时仅前后移动立柱镗孔,立柱前后移动的直线度采用大理石直尺检查,水平面与垂直面直线均小于0.015mm/2000mm;但镗孔后同轴度误差0.03mm(两档孔,距离1000mm长左右,非调头镗孔);且镗孔后移动立柱采用百分百检测两档空上母线及侧母线,误差0.05mm,工件有基准面,加工前后检查基准面未变动,因此工件肯定未移位。请问各位大侠,导致此镗孔精度误差的可能有什么原因!

补充内容 (2018-3-29 14:44):
各位大侠:试过多次,加工后孔的直径都一直,所以不存在直径差导致的母线误差,每次检查都是目前偏3点钟左右方向,余量也在控制,但仍旧存在这样的情况!

网友A:
孔加工前是什么状态,孔侧面毛坯余量不同可能会因为空两侧的余量不同出现向一侧让刀的情况,建议粗加工多做几次,把精加工的余量弄均匀,还有孔周边的硬度也要均匀否则也会出现偏斜情况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加工工艺找一下问题,同时确认下刀具和镗孔的尺寸,看刀具是否合适

网友:
刀呢,两档孔是什么意思,一头大一头小?是不是一把刀镗出来的? 刀片磨损呢?你这个母线误差怎么个误差法,锥面还是下垂?
你这事后检验说了一大堆,加工情况一个没说

网友:
机床导轨间隙过大或者机床刚性不足

网友:
镗头主轴误差大

网友:
因为你调头后就相当于二次装夹,这样重复定位精度没有,所以尺寸误差很大

网友:
刀具的刚性也应该检查,工件粗加工余量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孔加工前是什么状态,孔侧面毛坯余量不同可能会因为空两侧的余量不同出现向一侧让刀的情况,建议粗加工多做 ...

真是专业

网友:
楼上该说的都说了,2#5#6#说的都有可能。

网友:
拉母线是上翘还是下垂啊!精镗最后一刀,改变一下坐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