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焊件中插入结构构件中如何实现插入点偏移实现如图结果

楼主(2017-11-21):
哪位大神帮个忙?谢谢了!

网友:
找出轮廓 按钮 以及右上角的帮助按钮,教你好好使用完美的中文帮助文件。

网友:
找出轮廓 呢个按钮 然后选择型材上的 点

网友:
选择点到点移动即可

网友:
找出轮廓——关键是你轮廓草图提前定义了点。^_^

网友:
草图直接让出轮廓的外形尺寸来,省时省力

楼主:
可能是我的描述不够清晰,想要的事类似于这种的软件功能。感谢大家的回复,谢谢了

网友A:
实现偏移还有其它办法,数据迁移里面的功能也能够实现。

网友(点评):
在查找轮廓,旋转方向,镜像什么都不可以的情况下。还可以使用移动~~~~~来间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现偏移还有其它办法,数据迁移里面的功能也能够实现。

那就是说明SolidWorks单单在此模块中是没有此功能的。数据迁移可以理解为对实体进行二次编辑。谢谢了,问题完美解决。

网友(点评):
首先solidworks没有模块这种概念,其次使用实体移动功能,照样能实现。那个白痴所谓的数据迁移完全是明JB扯,你也是半桶水,根本不知道在问什么

网友B:
就实现你图中的目的而言,明明是找出轮廓按钮就是最正确的。你后来传图中的功能是为型材实现留出焊缝空间尺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实现你图中的目的而言,明明是找出轮廓按钮就是最正确的。你后来传图中的功能是为型材实现留出焊缝空间尺 ...

我研究的只是软件具有的某些功能而已,而对于一个刚入手SolidWorks两三天的我来说,你想证明什么。我想了解的只是功能而已。就这么简单。

网友(点评):
solidworks 没有你这个软件的功能,只能事成之后再移动~~~

网友(点评):
功能已经告诉了你,还要亲口喂你妈,还有别说刚学这种骗人的鬼话,你从14年就刚学,过了三年还是刚学

网友(点评):
下面好货对solidworks完全不通,没事少出来装大蒜

网友:
没错,我也用“找出轮廓”,根据配合需要点选轮廓草图的特性点定位。

网友: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翻阅完全的中文版帮助文件能这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