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非标V型块的设计计算方法

楼主(2017-11-21):
       设计手册里只给了90度V型块标准件的尺寸,但是轴直径范围变化又不大合适自己。那手册里只给了规格表但没给计算公式,于是就很苦恼来问问各位前辈。问题如下    1、想追求一个较大通用性,能适合15~50mm直径的轴,是否可行?或者分成把这个范围分成两个区间也可以。
    2、60、90、120度的V型块各有什么优缺点?
    3、V型块非标准件,需要怎么根据需求轴直径计算尺寸?所用公式和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十分感谢

补充内容 (2017-11-22 09:25):
这个V型块用到气爪的手指上,需要两个V型块对着夹取轴零件,虽然底面槽开小时单个块能放下更细的轴,但是要保证夹住轴时两边V型块不会碰撞就必须使轴的轴心高于V型块表面。

补充内容 (2017-11-22 09:25):
而加工前后轴径的变化较大,跨越了标准件的单个块直径范围。且多种工件,每种的变化又不一样,按标准件来用就非常麻烦。

补充内容 (2017-11-22 09:28):
所以想问问怎么根据自己的直径范围,来设计适用于这个直径范围的V型块。这东西既然有国标,就应该有设计计算模板,但是找了半天没找到

楼主:
补张图,这种样子的V型块

网友A:
我只知道,角度越小越精确

网友B:
一般都是直角90度,参照如图

网友C:
1,90°不限制轴径大小吧,你的轴径小V槽也可以相应做的小点啊,难道60°就会范围更宽。
2,90°的加工,检验更方便些。

网友D:
五金市场直接就能买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角度越小越精确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直角90度,参照如图

标准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每个都有自己的一个适用直径范围,但是我加工前轴直径的两个值会到了两个范围段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0°不限制轴径大小吧,你的轴径小V槽也可以相应做的小点啊,难道60°就会范围更宽。
2,90°的加工, ...

这个V型块用到气爪的手指上,需要两个V型块对着夹取轴零件,虽然底面槽开小时单个块能放下更细的轴,但是要保证夹住轴时两边V型块不会碰撞就必须使轴的轴心高于V型块表面。而加工前后轴径的变化较大,跨越了标准件的单个块直径范围。且多种工件,每种的变化又不一样,按标准件来用就非常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五金市场直接就能买到了……

买到的单个V型块,适合的轴范围和我需要的不一样,我需求的直径变化已经跨越了多个范围段了,买标准件不能满足我的需要

网友:
不知道怎么算 先设计个 实验下 不行调整

网友E:
这样的结构不知道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结构不知道能不能用?

感谢,这个思路挺好的,后面考虑下。不过用这种结构的缺点就是需要加宽和加长,不然接触面太小和安装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