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筋调直切断机牵引机构工作原理

楼主(2017-11-21):
钢筋调直切断机  牵引机构传动原理谁告诉下我  我QQ1061618327  感激不尽

网友:
以下压箱底的资料,仅供参考:
钢筋调直切断机可减小工人劳动强度,实现调直切断自动化,提高建筑工作的效率,是建筑施工现场使用最多的一种设备,因为在建设中钢筋是必不可少的材料,而钢筋在运输时,为了方便都是卷成捆的,在使用时都需要使用该设备进行调直,今天久一建机就向大家介绍一下钢筋调直切断机的主要组成部分有哪些?
钢筋调直切断机的结构组成:
    (1)、调直部分 主要由调直筒内的五个调直模组成。钢筋放盘后,通过调直筒内不在一条直线上的调直模,并被牵引辊轮强制向前拖动,此时,电机带动调直筒以每分钟2800转的速度转动,调直模使钢筋受到各个方向的弯曲矫直,从而使钢筋得到调直,并将表面的锈迹、锈皮清除掉。
    (2)、传动系统 根据型号的不同,一般分为二级,三级传动,主要在箱体内由齿轮轴和齿轮组成:由电动机同时带动的另一个皮带轮,通过一对伞齿轮减速变向,伞齿轮又通过减速齿轮带动一对同速反向回转的齿轮,使上下压辊转动,钢筋被压在上下压辊的凹槽内,辊的圆周运动牵引钢筋直线向前移动。
    (3)、定长切断部分 由定尺板、定尺拉杆及装有刀片的滑动刀台组成,切断装置是一个随曲柄称转动而上下运动的锤头。定尺板前方有一弹簧,滑动刀台位于锤头后侧,钢筋调直到预定长度时,定尺板顶向前方压缩弹簧,通过定尺拉杆使滑动刀台向前移,处于锤头的打击之下,上、下运动的锤头打击活动刀片,使钢筋切断。此时,被压缩的弹簧将定尺板弹回原位,滑动刀台也随之复位。钢筋调直切断机可以通过电子元件实现数控,自功切断,断料粉度比较高,偏差可控例在1-2毫米。
    总结下来,钢筋调直切断机是由机架、微电脑控制器、内设有调直小轮的调直框、电动机、长度控制触片、钢筋自动切断机构和自动脱料机构组成。
    钢筋调直切断机的工作原理:
    在微电脑控制器上输入剪切钢筋数量,根据钢筋的剪切长度设定好长度控制触片在脱料槽板上的安装位置,由电动机带动内设有调直小轮的调直框作高速旋转,高速旋转的调直框内的调直小轮成螺旋状挤压卷曲的钢筋,使钢筋被压直并不断向前拉伸,实现钢筋调直。同时,当被调直的钢筋被拉伸到设定的长度时,碰触到预先设定长度距离的长度控制触片,并接通微电脑控制器的自动切断控制电路,通过电磁铁拉动控制钢筋自动切断机构和自动脱料机构,实现钢筋同步自动切断和脱料。

楼主:
老  铁  你这 百度 都能搜到啊

网友A:
钢筋调直切断机的性能结构: 调直机构——由调直辊、调直压块、和两端轴承座构成,完成对线材的调直工作。其动力为安装在机架下部的电动机,通过三角带带动调直轴高速旋转。进给机构——压轮部分由两个同步运转的压轮组成,通过三角皮带链条传动带动一对齿轮副,其同轴的一对压轮随之同步运转。工作时,金属线材通过压轮外圆的线槽在摩擦力的作用下向前运行,调整压轮弹簧可改变线材进给速度。其值等于压轮外圆线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筋调直切断机的性能结构: 调直机构——由调直辊、调直压块、和两端轴承座构成,完成对线材的调直工作。 ...

大神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