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德客盲板300M-B和300M-R2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11-21):
各位前辈,请问亚德客盲板300M-B和300M-R2有什么区别,找不到B代号的意思,R2是底座用盲板,谢谢了!

网友:
差别不大,建议查找相关样本术,或者咨询相关供应商

网友:
亚德客 300M-B电磁阀和气控阀底座用盲板

网友:
B除了两个螺钉孔还有其他三个孔,R2上面就两螺钉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