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扳手打紧后螺栓有整体松动的现象

楼主(2017-11-21):
汽车零部件梁,折弯板和板之间全靠法兰面螺栓打胶禁锢,板与板之间不排除有间隙,每次气动扳手打紧达到扭力值后为什么还会出现螺栓有整体松动的现象,怎么能解决

网友:
一定有振动传到螺栓,才会出现整体松动

网友A:
建议增加弹簧垫圈以消除板与板之间的间隙

网友B:
毕竟打胶了,第一次整体拧紧后,等会时间再整体拧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增加弹簧垫圈以消除板与板之间的间隙

增加弹垫就能消除板间隙了吗,之前没用法兰面螺栓时用的外六角螺栓加弹垫也有松动现象,整梁属于拼装件,下工装后点焊固定后再禁锢螺栓,折弯角度不能百分百垂直和点焊固定肯定会造成有板间隙,排除不了,除了二次禁锢螺栓我想不到其他好方法,就算二次禁锢也不一定起到根本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毕竟打胶了,第一次整体拧紧后,等会时间再整体拧一遍。

除了二次禁锢我想不到其他办法了,如果真是板间隙受力积压错位造成的松动,我想就算禁锢第二遍也不一定完全解决问题

网友:
怎么检测的预紧力?能排除电扳手的故障吗?螺栓质量如何?

网友:
拧紧位置,想办法能不能做成面接触,不要留间隙。如比加调整垫片之类的,就应该能解决,有间隙是容易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增加弹簧垫圈以消除板与板之间的间隙

这种情况不可用弹簧垫圈

网友:
消除间隙是最彻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