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还是不懂

楼主(2017-11-21):
自己测的,我推算轴向模数应该是2.1284蜗轮齿顶圆:90,齿根圆:81(大概测量的,可能稍微有误差)
蜗轮齿数42,蜗杆齿数2
感觉自己不会算了,看了半天书,有点迷糊,被绕住了

网友:
这种CAD画法容易出现,还是直接3D插入模型比较方便靠谱

网友A:
中心距呢?再看看,缕清思路。

网友:
还是出3维模型更直观,或者楼主出数据让有插件的大神帮忙生产个三维

网友:
首先你得搞清楚法向和轴向的区别。。。因为有螺旋角的存在,所以还有一个三角函数关系。

咱们画图能测量的(CAD)都应该是轴向,所以法向齿厚并不等于轴向齿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心距呢?再看看,缕清思路。

自己捋清楚了,算出来中心距49.66,与我自己游标卡尺测的49.5误差不大,毕竟壳体太奇怪,不怎么好测。
出去走了走思路就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lerance机械设计软件,你看看

看上去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