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件配合间隙

楼主(2017-11-22):
设计了一款电脑显示器外壳,屏幕嵌在外壳里面。屏幕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很标准的,镶嵌的最好是严丝合缝,这样才美观。可是塑料外壳铸造会有较大的偏差。我在画三维的图的时候,需要留间隙吗?如果需要留,大概是多少呢?屏幕的尺寸350*298,材料ABS.

楼主没设计过塑料件,以前是设计经典机械的,各种配合,三维图都是没有间隙的,在二维图上标注公差,由公差控制间隙可以不。但是塑料件奇形怪状,一般都不怎么出二维图,直接拿三维图开模的。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A:
  塑料件直接出理论三维模型。公差在二维图纸约定。

网友:
跟模具师傅沟通,他会按你要求,给你建议

网友:
为什么苹果产品漂亮呢?

网友:
塑料件,正常只要给3维模型,转成STp或者IGS格式,然后再给二维图加上公差,就OK,以前我在汽配行业就这样操作,关键尺寸最好重点标出

网友:
间隙是要留的,我接触过很多刚毕业的结构工程师,很多都会忽略一点,就是零件的装配间隙,生产中做到没有公差是很难的。具体留多少跟模厂沟通一下

网友B:
一般是0.2~0.3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件直接出理论三维模型。公差在二维图纸约定。

可是有的塑料件形状奇特,二维图无法标注

网友C:
楼主你就出理论大小的模型就可以了,首先拼缝间隙肯定是要放的
塑料模具的设计方在设计模具时,一般会考虑到材料的热收缩率,把你的这个数模再放大调整,再把这个放大的数模作为设计模具型腔的基准。不需要你自己去放大。至少我接触做模具厂不会让做产品设计的去做模具放大的工作。你就不要想模具厂怎么开模,他花样比你多了。
你把需要控制的形位公差标出来就可以了。比如像你说要严丝合缝,那我想周边一圈线轮廓度达标就可以了。模具厂做出来的零件形位公差合格就算他合格。
你这个零件用2维图只是标一标形位公差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就出理论大小的模型就可以了,首先拼缝间隙肯定是要放的
塑料模具的设计方在设计模具时,一般会考虑 ...

我这只是其中一个简单的,还有复杂的,用样条曲线建模的,长宽高方向都是异形,几乎不能二维标注。也就无法放公差啦,我应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0.2~0.3mm

单边还是双边?

网友B:
双边。或者你怕装不了的话可以放大点,试模后然后慢慢加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边。或者你怕装不了的话可以放大点,试模后然后慢慢加胶

模具做大了还可以改小?好像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具做大了还可以改小?好像不行吧。

间隙做大啊

网友(2018-07-13):
主要和模具厂去沟通原则塑料加胶,这样模具方便修正,同时你的图纸要表上公差,重点的配合要做下 CTQ

网友(2022-12-08):
必须要留间隙,出图的时候你在三维上的尺寸反应到2d图面上就是名义尺寸.再加上公差,确保液晶屏轻松放入.不然肯定出问题.

网友(2023-01-22):
在显示屏最大偏差的基础上,单边放0.2mm的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