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露我的无知,体现您的价值(关于除尘器sw simulation简易模拟)

楼主(2017-11-22):
这个原来被我写在其他地方了,后来发现那里实在没人,现在拿过来求指导,图片比较多,可能占用比较多楼层,不废话了,开干!!
1.本次采用唐纳森dfo2-4滤筒式除尘器为模型,图纸是我工作用的

楼主:
我就想看一下气流分布,

网友A:
首先分清楚flowsimulation和simulation,完全是两个软件,两种功能,两种原理,flowsimualtion的原理是有限体积法,simulation的原理是有限单元法。
其次

楼主:
简化模型后导入sw,进行简易建模。太复杂的建模我怕后续会卡死。

楼主:
外壳建立好后,接着做了个稍微复杂点的滤筒模型,其实这一步真被自己蠢哭了。不过这样更接近滤筒的真实状况。

楼主:
建立装配体

楼主:
创建封盖和初始条件,然后建立边界条件

楼主:
多孔介质的创建问题来了,这个滤筒材质如何设定啊???我菜鸟不太懂,主要是这都是啥意思啊

网友(点评):
我只是想知道这个材料属性里面的长度设定是不是就是材料通透厚度的意思

网友(点评):
虽然sw默认的材料阻力与风量之间是一次线性关系,可我手头上有份唐纳森实验室的滤材风阻实验数据,显示其实只是在固定区域内为近似一次关系,可是我不知道如何设定如SolidWorks

楼主:
等设定好了开始奔跑吧cpu,因为这个是以前做的我就不让她受累了。

楼主:
好吧我不能上传附件里,后面的再说吧

网友:
原来你们画图都是这么干的,把cad导入sw当龙骨草图用

楼主:
结果图贴不上去了,附件到了

网友:
看看,楼主这个水平也是相当了得啊

网友(点评):
你们相当了得啊,楼主什么都没做,就嗷嗷叫,颇有文革林副统帅吹嘘毛主席的风采

网友:
我觉得你好厉害

网友(点评):
你看到楼主干什么就大喊厉害,楼主花多少钱找你们这帮托,太不专业了吧

网友:
这是渗流力学的多孔介质模型,所谓多孔介质由固体物质组成的骨架和由骨架分隔成大量密集成群的微小空隙所构成的物质。多孔介质内的流体以渗流方式运动,研究渗流力学涉及的多孔介质的物理-力学性质的理论就成为渗流力学的基本组成部分。多孔介质的主要物理特征是空隙尺寸极其微小,比表面积数值很大。多孔介质内的微小空隙可能是互相连通的,也可能是部分连通、部分不连通的。
上面说的只是简单的定义,说到这,楼主你就知道你自己差距有多大,瞎玩什么呢大哥。找本书,学学理论吧啊。

网友:
楼主做的可以,有机会可以切磋一下,共同进步

网友(点评):
您二位真是天生一对啊,在一起得了啊

网友:
厉害了!!!!!!!!!!1

网友(点评):
还是零分,接着灌水啊

网友:
楼主这SW建模方法,我估计CPU扛不住吧?
曾经试过CAD的2D图导入SW中,2M遍110M。哈哈哈

网友(点评):
不能有三维结构,不能有大型多段线,不能有打散文字,不能有块,图层放一个里面,线性一致,去掉标注,基本文件导入2000个元素以内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分清楚flowsimulation和simulation,完全是两个软件,两种功能,两种原理,flowsimualtion的原理是有限 ...

首先谢谢指正啊!这东西就是我闲来无事做着玩的,我工作主要是干工程设计,不是做除尘器设计的,就是做除尘工程,用天正的时间比sw多得多,可是天正不好玩啊。由于最近两年查的严了,进口或国外品牌的设备进入国内市场比以前要容易多了,不像以前,除了国企就是外企用,不幸的是最近两年回款特别气人,我手头有一笔2014年底的还没给完,可不是质保金啊。
虽然是玩玩不过也想玩出高度玩出花样来。当然玩出点价值就更好了,所以想提问啊,

网友:
唐纳森
无锡新区的那个?

网友(点评):
无锡新加坡工业园,我就去过一次不知道是不是新区

网友(点评):
就是那个啦

网友(点评):
消灭没回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