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尺寸不能固定,但能修改

楼主(2017-11-22):
求教各位大大,工程图尺寸为何不能固定,竟然能修改

网友A:
你3D上没有给予尺寸约束吧,不然一般是不能改的,最多覆盖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3D上没有给予尺寸约束吧,不然一般是不能改的,最多覆盖数值。

约束了啊

网友(点评):
约束了又怎么样,谁告诉你们工程图尺寸全是参考尺寸的。

网友:
你标的另外一端是不是有草图,其实这些小问题,自己输入个数字试试改了,到底那里变化了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的

网友:
SolidWorks中可以改的

网友:
工程图改变了,应该是没有约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