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选哪种齿轮比较好?

楼主(2017-11-22):
各位大拿,机械小白提问:我们的新产品需要用到齿轮,由电机带动齿轮传递25N.m的转矩,启动转矩达到50N.m(当然还需安全系数)
需要两个齿轮来传递:
1、直径在100mm左右,厚度在20mm(3模,32齿);

2、直径在50mm左右,厚度在30mm。(3模,16齿)

请问一般材质的齿轮强度能否达到要求?
如果不能,那么该选哪种材质,或调整模数等参数?

网友:
我们齿轮一般用 铝发黑

网友:
你真的好白,建议百度一下齿轮设计要求

楼主:
呵呵,由于看不懂强度设计公式等,所以来求教。我们只想要知道哪种齿轮更符合我们的要求。

楼主:
我们想了解的是强度。

网友:
好像有类似的计算软件,可以上网搜搜

网友(点评):
关于强度的

网友:
仔细看一看吧   相应的系数根据实际工况查资料选择一下   带公式算一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lerance机械设计软件,你看看

你好   请问下我使用这个软件渐开线圆柱齿轮精度这个模块   无法显示技术参数   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
50N.m太小了,3模的随便什么钢齿轮都行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主要感觉50Nm.转矩,转换到齿轮受力,就一点点齿轮牙齿上可能要承受多达几百kg的力,有点吓人,
圆周力=50*1000/25=2000N,对不对呢?

网友:
3M的话应该用#45调质

网友:
闭式软齿面齿轮按齿面接触疲劳强度设计,再校核齿根弯曲疲劳强度。

网友:
肯定要在设计之初计算下参数和强度

网友:
找个手册贴上你自己的计算先

网友:
这个不是看看就行的,要算的

网友:
想起课程设计,齿面接触齿根弯曲,后来说做这些其实毫无意义。厂家很成熟直接去工厂

楼主:
计算还是挺麻烦。凭经验看看。换成2模的会好一些吗?

网友:
对于模数3的钢齿轮来说,50N.m的扭矩非常小啦。我们一般低碳钢渗碳淬火的齿轮起码传递500N.m以上扭矩。
& C  w) Q2 \% ]所以,你只要用中碳钢调质就可以了。

网友(2018-01-17):
已经有了输出扭矩了,只要算一下齿轮的弯曲强度和接触强度就可以了,只要能算够了,那个都行,当然选弯曲和接触大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