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零件属性求教

楼主(2017-11-22):
        各位大侠,我这个情况是怎么了,另外问下,SOLIDworks,l零件的属性怎么与工程图对应,在每设计一个零件填完属性后生成工程图的时候能够标题栏能自动填上内容!!!求教!

网友:
右上角,红绿灯左边,文件属性,可以自定义相关属性

网友A:
对话框的提示你看不懂吗。

网友(点评):
对话框都说了是未知错误,那么你这大仙来说说是什么错误。

网友(点评):
神回复与神回答完美结合:你看不懂未知错误吗?未知错误我哪看得懂?都是未知错误惹的祸

网友B:
用属性编辑器编辑一个模板,然后做好零件可以在SW中选择这个模板,直接填你想用的材质,需要做的表面处理,反正你觉得想要的属性,你都可以自己设置。

工程图里的话就需要自己做模板了,不过一般公司都会有模板,就是添加注释框,然后给注释框添加链接,链接到你想要的属性上门,这样你从零件生成工程图就能自动显示了。。具体怎么操作可以看书,或者看视频自学一下,我也只能告诉你大概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话框的提示你看不懂吗。

能提点有用的东西?谁不是从小白过来的?好像自己多牛逼一样,这论坛大神多了去了,也没见真正的大神有你说话这口气。

网友(点评):
他不是大神,他是大仙,以后看到记得拜一下,要不人家不乐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话框的提示你看不懂吗。

看你这种回复真的很烦。

网友(点评):
灌水刷经验的都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属性编辑器编辑一个模板,然后做好零件可以在SW中选择这个模板,直接填你想用的材质,需要做的表面处理 ...

非常感谢你的指教,我是在网上搜的  按步骤做的,但是我每次编辑完属性后  ,保存就出来这个对话框  ,不让保存,是不是软件安装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提点有用的东西?谁不是从小白过来的?好像自己多牛逼一样,这论坛大神多了去了,也没见真正的大神有你 ...

感谢层主的伸张正义!挡不住啊,中国十几亿人,思想、素质好统一啊,看对我们有用的就行了,要是总是怕别人笑话,也进步不了,

网友(点评):
是的。看到论坛内负能量的东西,大家都应该鄙视,让他知难而退,么有生存的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指教,我是在网上搜的  按步骤做的,但是我每次编辑完属性后  ,保存就出来这个对话框  ,不 ...

只看你那个截图,我也不好说是哪出了问题,推荐是重新装软件,2012,SP05版,或者2016的版本个人觉得会比较好用。

网友:
会不会保存格式不对?

网友:
新手直接上属性编辑器吧

网友:
小白就是小白,习惯就好

网友:
学着做模版吧,多看点资料。提一点网上找不到的资料:做工程图模版的时候,要先做好零件的模版,然后用这个模版新建个零件,插入到工程图中,再去弄属性链接。这样你的零件上“自己添加的属性”才能出现在工程图里。

网友:
予人玫瑰,手有余香,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