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变为系数

楼主(2017-11-22):
请问这句话怎么理解?变为系数怎么算?
图示蜗杆变位系数是多少?我按齿轮来算好像不对,请指教。

楼主:
我是找到齿槽齿根相等处,测量她的半径,减去分度圆半径,然后除以端面模数2,得到-0.514这个结果

网友A:
老兄 还是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 还是你

网友:
普通阿基米德螺杆调整变位系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