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调整机构,推力轴承怎么固定?

楼主(2017-11-22):
我知道这机构简单,可是我没做过,希望大神能提建议和细节。推力轴承固定我第一时间想用卡簧,或者固定环固定,可后面看到米思米的和别人的都没有用这做轴向固定

楼主:
2图是米思米的,还有推力轴承是这样安装?,不影响使用?

网友A:
压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住就可以了

拿什么压住?,丝杠的螺纹压住?

网友B:
双螺母压住

网友C:
你这图看不太懂,轴承位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螺母压住

倒不如用固定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图看不太懂,轴承位置有问题

就是手动升降调节机构,推力轴承这样放有什么问题?

网友:
实在搞不清,还是用推力+滚珠一体的轴承吧

网友D:
首先你截的图不大清,我只能猜上面轴向定位靠手轮的顶丝,下面靠台阶?
如果你要做一个类似结构的话

不管轴是垂直还是水平放置
螺杆有固定端和支撑端,固定端的话,设计上常规要求轴有轴向定位,所以用卡环肯定不合适,当然要求不高,像一个手轮摇动,轴向有点浮动问题也不大
支撑端,可以用上卡环
给你几个图参考

网友(点评):
第三张图那里有卡环

网友(点评):
貌似要倒过来用,^_^

楼主:
我最后打算利用轴的凸台顶住推力轴承.做轴向定位

网友(点评):
画好了,再发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截的图不大清,我只能猜上面轴向定位靠手轮的顶丝,下面靠台阶?
如果你要做一个类似结构的话

看了图三,推力轴承上下都有零件顶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图三,推力轴承上下都有零件顶住。

我的那个图三并不是推力轴承,但是道理差不多
目的是让轴定位住

网友:
猜你说的是单向推力球轴承,这种有松环和紧环,后者随轴动,前者压在固定端不动。
百度出来的第一张图就是装错了的例子,松环紧环应该调一个位置,
其实你看下米思米的选型就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
看下车床中、小拖板手动进出轴结构

网友:
用卡簧轴向定位有游动间隙
推力球轴承除非是轴向载荷大的不行不然一般不会用的,因为设计轴向定位比较麻烦,一般不会单独用,都是搭配了其他径向轴承来使用
你这种手摇应该是属于低速中的低速了  如果想承受轴向载荷完全可以考虑用角接触轴承,如果核算出来轴向力不大,甚至直接用深沟球轴承也行啊

网友:
设计个盖板压住轴承

网友:
可以模仿滚珠丝杠的一端固定,一段悬空机构

楼主:
我把调整滑台拆了,结构,细节都大概明白。不过轴承看上去不是推力球轴承,

网友(点评):
这么小一个滑台,轻载啊,深沟球轴承也能承受轴向力的,像16楼说的那样

网友:
搞个台阶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