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跳闸问题

楼主(2017-11-22):
目前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请教下大家:控制电源的设备正常启动时(负载不启动)电流为1.7A,当负载正常启动时电流为20A,控制电源的设备里的断路器用的是63A,外墙上安装的断路器也是63A;此时,负载不接通,只是第一次开启控制电源的设备,外墙上安装的断路器跳闸,第二次启动时不会跳闸,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没有原理图…

网友A:
频繁跳闸可能是瞬间短路

网友:
断路器误跳闸的主要原因为:人员误操作、操动机构自行脱扣、电气二次回路问题。

网友:
一般来说,断路器跳闸的主要原因有两类,第一类是短路,第二类原因是负载

网友:
今天没事来逛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繁跳闸可能是瞬间短路

比如过几天不使用,再次使用时只是第一次开启要跳闸,第二次就能正常开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