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角加工工艺求解

楼主(2017-11-22):
请问这种料箱的制作工艺,我们想顶盖压制成型后和壁板焊接。但是数量少,开模不合算,想找一种最优的制作工艺

网友:
这是做什么的容器呢?

网友A:
不锈钢圆管切开,角的地方么找不锈钢圆球 切,哈哈 个人愚见

网友B:
找下有没有适合的管子,取一截车一刀再组焊吧

网友:
楼上说的用管子切开的办法挺好,一根管子从中间轴向切开可以用在两个角呢,比较经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圆管切开,角的地方么找不锈钢圆球 切,哈哈 个人愚见

好办法

网友:
还是同意管子,折弯很难搞

网友:
圆角可以手工敲打出来,然后组合拼焊,如果就几套,就让焊接的师傅慢慢干吧

网友:
看不清啊,别说这圆角确实绝。

网友C:
直边的圆角好弄,折弯机有合适的模具可以直接压出来,没有合适的模具也可以一点一点压出来,不好弄的是三面接角哪里,如果不是圆的还好。用圆管做圆边不推荐,多了很多焊缝,焊缝的处理比圆角难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下有没有适合的管子,取一截车一刀再组焊吧

管子做直角边过渡可行,就是正方体的直角,不太好初六,我看着像家用水槽的制作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边的圆角好弄,折弯机有合适的模具可以直接压出来,没有合适的模具也可以一点一点压出来,不好弄的是三面 ...

嗯,这个比较中肯,上盖连着圆角应该是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