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前辈-关于选购轴承安装拆卸工具

楼主(2017-11-22):
各位前辈,大家好!

准备选购用于深沟球轴承(内径7-50 mm)安装和拆卸的工具,大概看了下,发现SKF的工具要好几千,有点超出预期。

所以想请教大家,能否推荐一些比较靠谱的品牌和购买途径,价格又没那么高的。

多谢大家!!!

网友A:
额,可以根据SKF的工具然后在淘宝找对应的,有很多便宜的拉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可以根据SKF的工具然后在淘宝找对应的,有很多便宜的拉马

谢谢您!

网友B:
以前公司用的都是自己制作的工具,其实没有什么难度的,楼主可以试着自己做一个

网友(点评):
我有套图^_^

网友:
万能的淘宝

网友:
长期用还是买个好的,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C:
拉马网上和五金店很多,几十块钱一个,直接买了别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公司用的都是自己制作的工具,其实没有什么难度的,楼主可以试着自己做一个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马网上和五金店很多,几十块钱一个,直接买了别纠结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