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钣金工程图转CAD的一个BUG

楼主(2017-11-22):
       前几天出份图试下SW的一个新功能   镜像工程图,Solidwroks都好好的,但转到CAD就会出现所有圆弧和孔的位置的不正常,后来催图催的紧就直接用CAD搞了   但现在试了下这个功能  发现只有钣金件的CAD会出现这个问题    希望有大大能给个解决方法

楼主:
这个是正常的拉伸零件 他的镜像工程图转为CAD后没有影响

楼主:
但转换为钣金后 他的工程图转CAD就会不正常了

楼主:
不正常现象为 所有圆弧还在没镜像的位置上

使用SW版本Solidworks2017 SP4.1

网友:
可以把原始图发给大家,在其他电脑给你试一试。

楼主:
测试文件链接:h删掉ttp://pan.baidu.c删掉om/s/1o8zbPJO 密码:psad

网友:
本公司对于对称零件图的要求是必须得有单独的图号,所以一般都是在装配体做建模对称零件,然后单独出图。所以镜像工程图的功能很少用到。

楼主:
我公司也差不多这样   但有新功能觉得这样方便很多嘛   镜像工程图后  在加个图号就好了   尺寸改后还不用重新出图   就是现在转CAD会出问题  能解决就挺好的

网友A:
这特么叫钣金件,别特么逗我,这种建模方式不出问题才怪。

行了,我也不用楼主的文件了,我自己建个真正的钣金件,看看有什么异常发生。

连文字都没有太多的乱码,看来这个映射文件做的不错

网友:
应该也不是建模的问题吧

楼主:
@寂静回声    那个测试文件是我随手拉伸的一个零件  因为我发现正常的零件做镜像处理转的CAD没有问题   只有钣金件做镜像处理有那个问题       所以拉伸了一个零件并转化为钣金件  2个过程都转成CAD对比  没转换前的工程图是正常的

楼主:
正常画钣金肯定不是那样画的嘛   做个对比嘛

楼主:
直线都不会有异常的  异常的是孔位和圆角

楼主:
还有我看你出的那个图也是有问题的    你仔细看你镜像的那个图CAD的拐角部分    圆弧已经反过来了

楼主:
你出的那个图也有问题的   你仔细看你CAD镜像的那个图拐角部分    圆弧已经反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特么叫钣金件,别特么逗我,这种建模方式不出问题才怪。

行了,我也不用楼主的文件了,我自己建个真正 ...

你的图也有问题   仔细看你镜像的那个图的CAD拐角处   圆弧已经飘了

网友:
镜像的轴线对么?

网友:
这不是BUG,是设置问题哦

网友:
偶尔装配图会出现这种线乱跳的情况,有时重新刷新打开一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