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机老是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11-22):
       厂里用的型材切割机,就是220V的2100W的那种,专门切铝合金,以前能用半年,最近只能用半个月左右,换了好几个新的了,平时使用特点是打开5秒切断就松手,每天大概切1200次左右,请问大神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查一下车间电压有没有没下降

网友B:
第一是切割机质量,第二是现场的电压不稳

网友C:
电压不稳的可能更大

网友:
电压不稳很有可能

网友:
新的质量不好也有可能。

网友D:
切割机电机本身是考高速旋转切割片来摩擦切断物件,工人操作时负载过重,造成电机转速慢即常说的堵转,导致电机电流升高,发热量增大,若不能及时降温,会导致其烧毁。

网友:
没检查看看电机,就一个个换。

网友:
搞个电工去好好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割机电机本身是考高速旋转切割片来摩擦切断物件,工人操作时负载过重,造成电机转速慢即常说的堵转,导致电 ...

厂里都是很小的铝合金,不会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车间电压有没有没下降

电压量着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是切割机质量,第二是现场的电压不稳

机器又换了个牌子了,等一个月就知道了,电压量着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不稳的可能更大

电压量着没问题,机器又换了个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