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爆炸动画顺序修改

楼主(2017-11-22):
做一个简单的动画,一共四个步骤,后来发现链4的动画应该是第一个,如下图修改了一下,动画的顺序并没有发生改变,请教一个各位了。

网友:
你要我怎么帮你,我自己建个装配体,再做爆炸,再调整顺序,我累不累,我麻烦不麻烦。

网友:
对啊,把文件发上来

网友:
通过爆炸图来了解零部件的装配工艺是最好不过了

网友:
对啊,自己琢磨把步骤这写上来让我们看看

网友:
这种软件问题,多试试就懂了,要多动手哦

网友:
貌似和你这个关系不大哟。。。

软件会参考你这个生成键码,重要的是去调整键码。。。

如果可以,重新生成一个新算例,试试会不会按你调整后的顺序生成自动键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