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中的出图讨论(十三)扫码机构出图

楼主(2017-11-23):
       由于用户对生产线的在线物料条码管理的要求,自动化设备也要跟着进行一系列的适应和提高。物料编码和扫码已经成为自动线设计中不获缺的一个工位。图片中的扫码枪,当一个产品经过,就得从左往右下方移动一次进行扫码动作。象这类机构出图需要注意哪些点?(尤其中选材)

网友:
前排露脸

网友:
速率匹配和识别效果?

网友:
这种我们一般用固定式扫描枪,不用手持式的……

网友(点评):
是的,这里有些产品还要拿着才能扫

网友:
请问这种一般是扫二维条码还是使用RFID呢?

补充内容 (2017-11-23 13:54):
请问你们的RFID是高频的还是低频的?是自己做的还是购买的呢?

网友A:
手持式扫码枪固定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持式扫码枪固定着用?

是啊,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B:
基恩士有一种扫码的应该可以满足你这种要求吧,具体型号我不记得了,很小的,能扫RFID码,以前做手机自动称重设备上面有用,同时扫码和称重,但是要求是要定点扫,物品可以沿X轴流动,但是条码Y轴位置要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恩士有一种扫码的应该可以满足你这种要求吧,具体型号我不记得了,很小的,能扫RFID码,以前做手机自动称 ...

价格太贵啊

网友:
还好吧,带视觉红点定位的,定点扫码。我记得那时候买才1000+接近2000,不算贵了吧,真正的视觉套那都是上万起步的。

网友C:
在线扫码一般都是直接固定扫码头的,怎么会想到手持枪夹上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线扫码一般都是直接固定扫码头的,怎么会想到手持枪夹上去的。

是不是有时也需要手动补下,比如,没有自动扫上去的时候,手动拿下来再补扫!

不排除有这种情况,客户可以节省第二把条码枪的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有时也需要手动补下,比如,没有自动扫上去的时候,手动拿下来再补扫!

不排除有这种情况,客户 ...

只要系统做的好基本不存在漏扫,想想罐装生产线的在线扫描速度,你一个扫码还能漏扫说明你的系统太渣。京东无人仓库里出现漏扫怎么人工补扫?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还有其它方法吗

用安装式的啊  方形带安装孔的那种  松下和基恩士上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还有其它方法吗

固定式的啊

网友E:
推荐使用固定式的二维码扫描引擎,价格也不贵,200-500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使用固定式的二维码扫描引擎,价格也不贵,200-500的都有,

可是这种不能品码啊

网友(2018-04-16):
可以用固定式的,速度快的话要用得利捷的了,还要看是一维码还是二维码

网友:
扫描枪的焦距及角度找供应商确认好,很多扫描枪垂直扫描效果并不是最好的,能够搞成角度及高度都可调的是最好的

网友(2018-06-14):
用固定式的就行

网友(2018-10-19):
看扫码速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