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侠:关于氮气弹簧压力问题

楼主(2017-11-22):
如题,我两根氮气弹簧支撑一门,怎么合理计算氮气弹簧压力,钢鞭采购,门重17KG

网友A:
估算方法,铰点力臂X重量=支点力臂X弹簧力分力,再根据三角函数算弹簧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算方法,铰点力臂X重量=支点力臂X弹簧力分力,再根据三角函数算弹簧压力

大侠,能详细点吗

网友B:
虚功原理,很方便的可以计算,很精确

网友:
没太明白

网友C:
下位置的力臂比上位置的还大,楼主你的门能关的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虚功原理,很方便的可以计算,很精确

能讲下吗?

网友:
为了获得气弹簧最佳效果,使气弹簧具备最佳运行状态,需要确认以下几点:
气弹簧尺寸
所需的气弹簧行程
妨碍和框架上的安装固定点
气弹簧的总长度
所需的伸展力
贯穿整个翻盖运动的手的力量

确认好所需的技术参数:

运用气弹簧计算软件,可以模拟出最终效果(其他案例参数仅供参考):
上图软件为美国ACE Gas Spring选型软件,暂不对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位置的力臂比上位置的还大,楼主你的门能关的上吗?

我也觉得,门根本撑不开,有死点

网友D:
氮气弹簧的选择看似简单,其实里面需要考虑的东西不少,比如盖子铰接点的选择,氮气弹簧固定点和移动点的确定,氮气弹簧长度和输出力的选择,都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楼主的设计已经做完了,只剩下校验,我就只发校验过程吧,供楼主参考
计算过程见下面图片,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红色字体的使用目的,使用目的不同,计算公式也会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氮气弹簧的选择看似简单,其实里面需要考虑的东西不少,比如盖子铰接点的选择,氮气弹簧固定点和移动点的确 ...

file:///C:/Users/9Y/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47026587/QQ/WinTemp/RichOle/9%7BSLL5N@H2RHlU_B[QW[D.png  大侠H指哪个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H指哪个参数/???

H是指打开门的时候,需要的拉力,这个力需要满足人机工学的要求,尤其对于频繁操作的应用,特别重要

网友:
选大点,这样的话按你这个图弹簧直接可以把门顶裂了

网友:
初中学习的,能量守恒。氮气弹簧做的攻等于负载重力做的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