崭新的数控车床四工位刀架

楼主(2017-11-22):
        数控车床上使用的回转刀架是一种最简单的自动换刀装置,根据不同加工对象,可以设计成四方刀架和六角刀架等多种形式。回转刀架上分别安装着四把、六把或更多的刀具,并按数控装置的指令换刀。
回转刀架在结构上应具有良好的强度和刚性,以承受粗加工时的切削抗力。由于车削加工精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刀尖位置,对于数控车床来说,加工过程中刀尖位置不进行人工调整,因此更有必要选择可靠的定位方案和合理的定位结构,以保证回转刀架在每一次转位之后,具有尽可能高的重复定位精度(一般为0.001~0.005)。
数控车床回转刀架动作的要求是:刀架抬起、刀架转位、刀架定位和夹紧刀架。
下图是新采购的国内生产的四工位刀架,表面上看起来不错,实际的工作效果九有些呵呵了,不过一般的使用强度和工作环境是可以适应的,还是有很高的性价比的,不要问我为什么采购新的刀架而不是机床,那是因为以前的刀架坏了

网友A:
看着反正不像是环球的东西。

网友B:
感觉这个做工不敢恭维

网友:
有抬起动作吗?看着只有一个动力啊?
定位机构使什么样的?
麻烦楼主解惑

网友C:
楼主什么牌子的数控车床,刀架容易修的

网友D:
4工位刀架的问题太多,楼主的看着像常州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反正不像是环球的东西。

国产的刀架,性能好不到哪里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做工不敢恭维

能用就行,实在不行可以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什么牌子的数控车床,刀架容易修的

简易数控上的,刀架坏了,领导说不修了,然后就买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4工位刀架的问题太多,楼主的看着像常州货

是的,便宜的简易数控上用的,问题是很多

网友:
请问一下有没有加工铜件端面的经验,直径8左右,端面要求光洁度高和镜面效果,标准PCD刀片加工后又划痕,分析是刀具角度原因,准备设计R3的圆角刀片,大前角+刀后角,来加工,楼主加工镜面效果的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