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接清单问题

楼主(2017-11-22):
在焊接件制作后,焊接清单中,经常会遇到同种尺寸零件不能合并统计的情况,(如图),三维建模中标注出的1、2、3、4这4件是同种尺寸,切口后也可通用,但在切割清单中却变成1、2、3这3个不同代号,请问论坛朋友们是否有办法将其合并?
另外,在标识A红框内为单重,怎样能改成以“公斤”为单位的重量?谢谢

网友A:
所谓的焊件,其实是多实体。所谓的以同种尺寸零件不能合并统计,不是同种尺寸零件,这是多实体,不是装配体,不能按照装配体的思路来运作。装配体可以自动统计成同种零件,而多实体只能将同一种尺寸的实体手动拖动到同一个清单项目下,只要是同一个清单项目,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焊件,其实是多实体。所谓的以同种尺寸零件不能合并统计,不是同种尺寸零件,这是多实体,不是装配体 ...

镜像实体手动没法托呀?

网友(点评):
这就尴尬了^_^

网友(点评):
尴尬个P,没智商别出来黑

网友:
@未来第一站 尴尬的是你种无脑黑

这里中间的镜像实体完全是软件自动归纳到一个清单项目里的,人工没干预,最下面的另一个镜像实体是手工拖动进去的。

网友:
感觉3号杆上有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焊件,其实是多实体。所谓的以同种尺寸零件不能合并统计,不是同种尺寸零件,这是多实体,不是装配体 ...

我通常用3D草图画铝型材做机架,切割清单应该是SW自动生成的,也会出现相同尺寸的型材被分到不同切割清单目录下,请教大神:软件自动分类的依据是什么?除了手动拖外,有什么办法能自动将相同长度的型材归到同一个切割清单下?

网友:
在零件图是编辑下切割清单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