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吨翻转台电机转矩计算问题

楼主(2017-11-23):
       求助各位大神,我依据自己设计的翻转台计算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和转矩,但是总感觉转矩太小,数据有误,下面列出计算过程,请大神指导。
翻转台是为了翻转11吨的物体设计的。
首先翻转台各参数如图1,2,3所示,计算过程在图中所示。
求助:电机转速是我自己选的,是不是合适的?
         物体旋转时,不知静态转矩如何求,旋转过程中摩擦力怎么算呢,是算大齿轮和物体的,还是大齿轮和小齿轮的。
         加速时转矩数值太小,转动惯量折算到电机上会不会数值太小,减速比是不是太大。当把减速比和转矩算好,是不是可以直接选减速机了,然后再选电机。请大神指导。

翻转台参数

翻转台参数

翻转台

翻转台

翻转台细节齿轮

翻转台细节齿轮

转矩计算

转矩计算

转动惯量计算

转动惯量计算

网友A:
1、根据你的负载位置查手册计算启动转矩
2、根据你的负载位置,如果是偏心的计算竖直分力
3、因为你的负载1.1T,竖直分力比较大,和起动转矩进行比较(如果启动位置在最低点,选最大值,如果启动位置任意,求和)计算出启动转矩。
4、根据转速选择减速比,可调和定速的选择是不同的
5、齿轮箱摩擦力不会算,一般是计算传递效率,一般传动机构的机械效率可以查手册
6、根据1、2、3、4选择电机,如果电机转矩不够就考虑增大减速比或者使用双电机,直到选到符合1、2、3、4的电机和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根据你的负载位置查手册计算启动转矩
2、根据你的负载位置,如果是偏心的计算竖直分力
3、因为你的负 ...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答。请问在哪个手册上查然后计算启动转矩,我们这个翻转台并不是偏心设计的,负载是11T,能否麻烦您给个计算过程

楼主:
有没有大神具体计算下过程,都没人能看到这帖子么

网友(2021-06-15):
想看后续,楼主还用这个网站吗

网友(2023-03-10):
楼主,这个问题有结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