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2、3面用什么加工

楼主(2017-11-23):
2  、 3 面用什么加工,与一面要平行,越详细越好

网友:
线割

网友(点评):
慢走丝,好像可以

网友:
可以卧加,可以落地镗,铣或者镗刀刮

网友:
线切割吧

网友:
什么材料,要求精度粗糙度,那么大尺寸线切割不划算

网友:
可以考虑先线切割留一定余量,然后在上机床以1面定位精加工

网友A:
龙门刨床

网友(点评):
上B690牛头刨更经济

网友:
还是要看大侠你的精度要求吧,精度要求很高的话还是慢走丝线割吧。

网友:
先不谈加工,你这个材料毛培是哪种形式的?铸件?锻打件?钢板下料?
精度要求有多高,后期用途是什么才能决定了你采用什么样的工艺
这种类似结构的产品加工后应力变形是非常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龙门刨床

你说的对

网友:
这么大的零件,分解成3件,再用定位螺栓联接,或再加少部分段焊

网友:
刨床可以加工,但是线切割也可以加工,还有火焰切割内,水切割,关键看楼主要求的精度

网友:
核心在楼主准备出多少钱

网友:
这么大块,线割?还慢走丝?有500高啊 按这样的精度上慢丝一定会变形,最好的方法,拆了打螺丝,精度又好,又便宜。

网友:
材质不详,精度不详,讨论个啥?

网友:
插床加工

网友:
支持9楼说的,加工方法有很多种,但是要先看你这个形状是方料、铸造等等,在就是用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技术要求没有,最后才能确定选用哪种加工工艺

网友:
感觉没说精度要求的话可以有很多方法做

网友:
这个题要怎么答啊,有些不能理解呢。

网友:
此题无解。图纸标注不全谁敢加工

网友:
用什么加工,关系的方面很多,平行度多少?数量多少?毛坯准备采用什么样的?效率是否有要求?成本要求?如果采用整块料,线切割应该是最便宜了,允许采用铸件的话,成本应该最低,去除余量小,铣床就可以

网友:
件有点大呀!!!

网友(2017-12-25):
看精度 走刨削或线切割

网友:
  楼主快出来再多给点信息

网友:
尺寸不详 材质不详 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