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装配组件不知怎么全部显示灰色又有点透明,怎么回事?

楼主(2017-11-23):
但是打开单个零件显示正常,怎么改回来?

网友A:
选定部件,然后在颜色里选择(按材料)这个选项

网友:
截图应当带着浏览器,以便判定您当前的状态

网友(点评):
这种截图只截一小块的场景多次发生,那么保密请直接找代理商

网友:
可能在编辑了吧,你双击某个零件后就会变半透明

网友B:
楼主说是全部,却明明看见一个家伙又不灰又不透明。

楼主说不知怎么搞的,全屏截屏的话,俺们就不仅能给你猜出来,而且还能教你用软件该注意什么等等。。。

又想起陈老师的那词儿:交流技术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是全部,却明明看见一个家伙又不灰又不透明。

楼主说不知怎么搞的,全屏截屏的话,俺们就不仅 ...

技术交流的技术。
在问题的解决中,提问者的贡献占一半以上。如果问题没解决,提问者的责任也占一半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定部件,然后在颜色里选择(按材料)这个选项

我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外观边上有个清除按钮,点击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外观边上有个清除按钮,点击即可。

闹了半天,这个“显示灰色又有点透明”的效果是您自己设置的,然后却忘记了呀,嘿嘿

楼主(2017-12-25):
引用 网友C:
闹了半天,这个“显示灰色又有点透明”的效果是您自己设置的,然后却忘记了呀,嘿嘿

不是有意设置的,不知怎么变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