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E中一个图纸标注的问题

楼主(2017-11-23):
这个是在ASME中得一张图,在这个图中对C基准面得标注是否存在重复?
本来含有基准得轮廓度限制就是一个隐含有平行度,平面度得控制,下面又标注了带有基准得平行度控制(这也是一个位置控制),再加上平面度得控制,难道不显多余?感觉在平行度和平面度得两个公差控制下,这个面轮廓度多余了啊

网友:
你的理解也对。因A、C都是平面,这个面轮廓度可以不要。

网友:
面轮廓度是相对于曲面来说的,怎么会出现在平面上呢?!

网友:
两个端面的加工都是以就近端面上的基准进行加工的,这样标准方便加工时的基准选择。

网友A:
这个标注主要为了减低加工难度,把不重要的面轮廓度给的较大,重要的平行度和平面度依次加严,没问题的!

网友B:
轮廓度的标注是对的,它控制83.4的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轮廓度的标注是对的,它控制83.4的尺寸

这种跟直接标注83.4的公差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标注主要为了减低加工难度,把不重要的面轮廓度给的较大,重要的平行度和平面度依次加严,没问题的!

是不是说,这个标注主要是对于加工时候而言,可以先加工满足面轮廓度,再来加工使其满足平行度喝平面度,有一个循序渐进得过程,而不是一次性加工到位?

网友(点评):
这个面轮廓度把长度公差放大了,所以容易加工!比如说吧,零件平行度或平面度没干好,修一刀,活还是合格的。

网友:
这帖子有营养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说,这个标注主要是对于加工时候而言,可以先加工满足面轮廓度,再来加工使其满足平行度喝平面度, ...

就是说这个标注其实是基于加工考虑得是吧

网友:
这是美国的实用主义标注,给加工者一定的灵活性,
比如你平面加工?的不平度接近上限,不平行亦接近上
限,你就不能完全利用轮廓度公差带。赞

网友:
5、6楼说的是

网友C:
右下角的三个数是啥意义?

网友D:
这个轮廓度是带了基准的轮廓度
不标轮廓度只标平行度 C面的轮廓就是在只要平行A面就行 83.4这个尺寸就没限制的 我加工出C面尺寸84 只要C面是平行A面的那也是对的
标了这个带基准的轮廓度 首先就把C面的轮廓限制在82.9~83.9的这个1mm的公差带里面,你可以理解成标注了个83.4+-0.5 但其实有区别的
然后平行度公差0.5又确定了个公差带 再来个0.12的平面度又确定了个公差带
标的没问题的,这三个不冲突的,公差带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下角的三个数是啥意义?

这个图是ASME标准里面得,右下三个表示这个图再哪几个概念中有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轮廓度是带了基准的轮廓度
不标轮廓度只标平行度 C面的轮廓就是在只要平行A面就行 83.4这个尺寸就没限 ...

大神,明白了,以后有不懂得还请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轮廓度的标注是对的,它控制83.4的尺寸

这个是对的,但不完全对,应该说是83.4控制轮廓位置才对。

国外流行用形位公差代替尺寸公差,趋势了

网友(2018-03-06):
学习了 平行度和平面度在1mm内游走

网友:
这个标注是没有问题的,轮廓度带基准,你得把它当位置度看待,它是指基准C平面相对于A的位置范围,下面的是形状公差,它只是针对自己的。

网友:
轮廓度是对异形面的一种约束,在这里既给了平行度又给了平面度,没太看懂

网友(2020-08-04):
这个轮廓度基准应该是D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
楼主太给力,网络有您真珍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