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iphone、华为等大牌手机生产都离不开它

楼主(2017-11-23):
课题内容
1.真空力到底有多大?怎么算真空对工件的吸力(地球大气压有多强)
真空度是指处于真空状态下的气体稀薄程度。若所测设备内的压强低于大气压强,其压力测量需要真空表,从真空表所读得的数值称真空度。

图1 真空表
"相对真空度"是指被测对象的压力与测量地点大气压的差值,用普通真空表测量。在没有真空的状态下(即常压时),表的初始值为0。当测量真空时,它的值介于0到-101.325KPa(一般用负数表示)之间。

简单的说,真空就是大气压的反作用力,作用力跟反作用力是相等的 。也就是说真空的吸力最大是负1公斤/每平方厘米。

2:夹具设计的核心是:定位和夹紧

图2 六点定位
六点定位的原理:一个物体在空间中有6个自由度,沿着xyz的方向移动和旋转。

定位又分为3种,完全定位、欠定位、过定位。
虎钳是一种欠定位的夹具,切削力过大会导致工件沿着X轴移动或者沿着Z轴移动。比如,攻丝循环的时候工件被抬起。磁盘和真空吸盘是一种欠定位的夹具,定位力完全靠摩擦力 。

真空吸盘上下的吸力很大,但是工件容易转动, 所以好的真空吸盘都注重摩擦力。
图3 真空吸盘
从图3可以看到,一款好的真空吸盘需要有刻线来增大摩擦,还要定位销孔和螺丝孔形成矩阵。

3:通用型CNC真空吸盘的使用方法

通用型真空吸盘加工小工件时,底面留0.2,相互把持。

4.通用型的CNC真空吸盘的类型
(1)保压型
保压型的CNC真空吸盘最大的特点是节能,但是保压型的真空吸盘都不能用于精密加工,因为精密加工都不用密封条。保压型的真空吸盘所使用的密封条都很粗,对工件张力很大,像1毫米厚的板子根本吸不平。

(2)不保压型
不保压型的耗能, 但是比保压型的真空吸盘吸得更紧。因为他一直维持最大真空度,没有保压范围。不保压型的真空吸盘比保压型的吸得更紧,因为他一直维持最大真空度,不用减去保压范围,一直维持最大吸力 。

保压的真空吸盘又分为两种:真空泵保压、真空发生器保压的。

5:专用吸盘的设计
(1)首先要有定位:定位可以内孔、内槽、外形定位,尽量以精尺寸定位。
(2)根据零件的外形挖密封槽(高精密加工是不用密封条的,漏点真空有利于保证工件的精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保压的真空吸盘更有优势。很多零件两面都要加工,第一面可以用通用吸盘。第二面可以利用第一面的精尺寸定位来做专用吸盘(大多的情况下都是挖个槽把零件放进去 吸紧即可)

6:真空吸盘的密封
(1)用密封条 :各大手机厂都用的是2毫米的密封条(密封槽宽1.8 深1.8)密封条要柔软,表面要光滑,硅胶含量要高,要结实耐用。密封条的材质是硅胶发泡。

图4 硅胶发泡圆条
(2)不用密封条,主要用于精密加工,工件贴在吸盘上就可以。漏气不会很大,精密加工都不保压,但是要求抽真空的管子足够粗,精密加工都不保压。

7:怎么保证精度
(1)工件加工之前的状态最好是去过应力的状态,消除内应力。工件内应力智能热处理来解决。先回火再时效,深冷效果很好。
(2)工件底面一定要平,如果不平会被真空强行吸平。真空释放后会回弹(可以事先用胶水固定休整底面,502或者热熔胶)
(3)不要用密封条,微量漏气有助于提高工件精度。做平行度、平面度要至少反复铣三次面才能达到效果。
(4)用SMC真空调节阀把真空度调到最小。
(5)把工件支撑起来,只吸几个点(根据工件的刚性吸4个点、5个点或者更多点)每个点0.5公斤的吸力就足够了,因为精加工的时候切削深度不会超过0.05,而且要用铝用的整体钨钢洗刀千万不要用盘刀。

网友:
广告 这个自己动手做一个 不费事

楼主:
这是我们夹具侠平台直播课程的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