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加工的疑问指教

楼主(2017-11-23):
这些是拆开减速机里面的齿轮,上面有一些加工看得不是很明白。

红圈那些一条的的加工是怎么做出来的,有什么作用
另一张图片里面有车一个小斜面,位置大致从分度圆处延伸至齿顶圆,目测角度为15度。
加工这个斜面有什么含义?

网友:
不是普通的倒角而已吗   有啥含义?   不明   貌似这个精度好底

网友:
红圈内齿顶修缘,还有圈外齿根修缘

网友(点评):
齿顶修缘都修到齿轮端面去了吗

网友(点评):
修缘与修形是有区别的!

网友A:
齿端倒角,能降低齿轮啮合时的噪声,还因为倒角是沿整个齿形裸露部分的尖角进行,所以可避免疲劳的微裂纹源并减小应力集中,从而减小打齿的危险性。
齿轮两个端面上的大倒角通常在车制齿坯时,由车工直接车成。
但你这个图上的纹路全部是径向的,而不是同心圆。
纹路很粗糙,齿根处也有倒角纹路。
应该是在滚齿时用专用滚刀在滚齿机上直接加工而成。

网友(点评):
你说的正确你!谢谢,有学习了。加工设备是齿轮倒棱机,刚查到的。

网友(点评):
需要说明,不是滚齿时候加工的,是滚齿完成去毛刺倒角机做的。

网友(点评):
哈哈哈哈,你凑什么热闹?人家说插插插插插齿机倒角!你要热闹,就去请教下。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端倒角,能降低齿轮啮合时的噪声,还因为倒角是沿整个齿形裸露部分的尖角进行,所以可避免疲劳的微裂纹源 ...

是用砂轮片,自动沿齿形加工的,是为了去除毛刺。

网友(点评):
这个我信^_^

网友(点评):
手倒的又不是没见过。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这种工艺结构倒角是为了提高其使用性能,通常由插齿机或滚齿机加工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端倒角,能降低齿轮啮合时的噪声,还因为倒角是沿整个齿形裸露部分的尖角进行,所以可避免疲劳的微裂纹源 ...

涨见识了,谢谢

网友:
热处理工艺要求!

网友(点评):
高频的话,说的通。

网友:
加上条,倒角作用除了去毛刺外,在很多地上是为了拨档时以便于导入。

网友(点评):
美观,不划手,避免应力集中

网友:
倒角,然后滚齿机滚齿加工的

网友B:
没治了,论坛水平日益下滑,一群小白,,这个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治了,论坛水平日益下滑,一群小白,,这个做的,,

谢谢指教,每个大神都是从小白过来的

网友(点评):
说的是有水平的走了,

网友C:
这种倒角,手工剔除的,工具我都见过,并且也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倒角,手工剔除的,工具我都见过,并且也用过。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图无真相

话说见过这东西并用过的,是不是暴露了年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治了,论坛水平日益下滑,一群小白,,这个做的,,

我见过,这机器加工出的齿轮,是倒圆角的.

网友: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