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架子工艺问题

楼主(2017-11-23):
如图:3米X6米 的框架,方管为200X100X10,
上齿条锁紧,如果不加扁钢焊接加厚,可不用铣平面,10mm过薄,牙少,如果加厚,焊接变形大,侧需要铣面,
上次有位社友发过类似的贴,
纠结啊
求大神们给出终极解决办法,谢谢!

楼主:
上次大神给出的答案是    分段加焊后    再打牙    感觉就像一个个补丁

网友(点评):
钻孔,把螺母焊里面^_^

网友:
驱动齿轮那一侧加张紧结构,弹簧压紧

网友:
一般用M8或M6的螺钉拧紧齿条,我上次用200*200*10的型材做,大概6米长。上龙门加齿条,感觉螺纹扣还可以

网友A:
在方管钻螺孔处,扩钻成大孔,再焊接加厚圆柱,攻丝.

网友:
齿条需要做再加一块固定板,方管上分段焊钢块,然后整体上加工中心铣平面

楼主:
整体上加工中心铣平面 的话   成本就高了 ,就是想省这个加工费

网友B:
用拉铆螺母进行底板连接。

网友:
??请问齿条你是打算直接往方管上拧吗?
方管表面都不是平的。不焊接垫铁再加工个安装面出来 后面装配那你有的调了。至少我没见过长齿条直接往方管上拧的。铣也不是铣平面,是洗个L形台阶出来,做安装定位。
如果要求速度不高精度不高,当我没说。
嫌牙不够厚那背面用个螺母好了。

网友:
这个用M8的螺丝不行吗

网友:
这个是有些难度,不过可以找加工有经验的人,他们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
侧面开手孔,用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拉铆螺母进行底板连接。

到位!支持!

楼主:
统一谢谢各位热心支招,
侧面焊块 做成可调齿条也是个办法
底部开孔是能解决牙孔厚度问题
网友反映方管变形过大   这个问题 好搞
现在是焊接   铣平面好了   这个钱省不了
工况是   低速    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架子两边齿条?我猜的,10mm厚用M6螺栓应该没问题,背面再装个螺母顶紧防松,我担心的是你齿条不做销孔或者两端顶紧限位,仅靠螺栓来承受剪切吗?

网友:
先不考虑你齿条是否能直接这样安装。可以用M6或者M8螺钉,增加数量。

网友(2018-03-21):
如果方管表面平整度好的话直接用热熔钻头打孔攻丝,M6或M8的都行。螺纹有效长度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方管钻螺孔处,扩钻成大孔,再焊接加厚圆柱,攻丝.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