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缝钢管加工

楼主(2017-11-23):
这样的钢管难加工吗?为什么供应商一直说做不了啊
使用场景:上下各一个圆盘

无缝钢管加工

无缝钢管加工

楼主:
没人吗?还是都在上班,没人浏览

网友A:
先焊后加工的话,上床子装夹费劲,法兰不好加工。先加工后焊,形位公差不好保证。再你图上的参数、尺寸太模糊,能人都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焊后加工的话,上床子装夹费劲,法兰不好加工。先加工后焊,形位公差不好保证。再你图上的参数、尺寸太模 ...

图纸只能从系统里截图,所以有点看不清。这样分析的话,确实难加工

网友B:
应该好做的,这么大,镗床应该可以,图纸太糊了
孔小用拉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好做的,这么大,镗床应该可以,图纸太糊了
孔小用拉床

嗯,可能图纸太模糊了。您没看清。感觉应该用不上镗床,中间是一个无缝钢管,上端是一个法兰焊接在上面,垂直度要求0.5

网友C:
做液压缸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没找到合适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液压缸的应该没问题

为什么做液压缸的没有问题?

楼主:
做不成的事情,大多都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