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发黑过了的,因为车了内孔,怕生锈想再电镀,有什么影响??谢谢

楼主(2017-11-23):
链轮发黑过了的,因为车了内孔,怕生锈想再电镀,有什么影响?齿的强度不会变化很大吧?

网友:
再发黑一次

网友:
  影响轴孔配合的松紧度

网友:
不会影响齿的传动的,电镀只会是精度孔小几丝,别的没什么影响

网友:
现在有一种防锈蜡可以用上

网友:
电镀对齿轮精度没有影响的

网友:
可以整体上点防锈油(或者内孔局部上点防锈油,涂点防锈脂也行)。发黑的防锈效果就只比不做表面处理的零件好那么一点,没有镀锌好。

网友:
电镀对齿轮的强度没啥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