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棘轮零件建模过程与实操(二)

楼主(2017-11-23):
第十四步。添加圆并标注尺寸  使用【圆】添加一个圆心在原点的圆。
第十五步。单击尺寸线
第十六步。切换箭头方向  单击其中一个绿色圆点,尺寸箭头切换到圆的内部,这个操作是针对所有的尺寸,而不仅仅是直径尺寸。再次单击,箭头又切换到外部。
第十七部。切换到等轴测视图方向  这时并不像创建第一个特征时那样,当创建其他凸台或切除特征时,系统会自动切换视图方向,而是要使用【视图方向】对话框或者标准视图工具栏切换到等轴侧视图。
第十八部。成形到下一面的拉伸   单击【拉伸凸台/基体】查看所创建拉伸特征的预览显示,改变拉伸方向,使拉伸朝向已经创建的“手柄”特征。把终止条件设为【成形到下一面】。单击【确定】将特征重命名为“Transition”(过渡)。
第十九步。隐藏前视基准面  右键单击“前视基准面”并选择【隐藏】
第二十步。绘制中心线   选择上视基准面为草图基准面,点击【正视于】。
第二十一步。绘制直线和圆弧   在绘制好直线后可以用自动切换功能直接绘制圆弧。
第二十二步。返回绘制直线   完成圆弧后自动切换回直线工具,使用相互推理线绘制直线,端点与前一条直线端点对齐。
第二十三步。绘制相切圆弧   用自动转换工具绘制相切圆弧封闭整个轮廓草图,然后添加相切关系。
第二十四步。添加合并几何关系   分别在上圆弧的中心点和中心线本身及下弧的中心点和草图原点之间添加合并几何关系。
第二十五步。标注尺寸。
第二十六步。拉伸   转换到等轴侧视图,单击【拉伸凸台/基体】设置终止条件为【两侧对称】拉伸深度为20mm,拔模角度为8°。将最后的特征重命名为“Head”零件的三个主体部分已经创建完成,这三个特征形成了零件的整体形状。
第二十七步。放大选取范围  选择棘轮体零件的头部上表面,单击【放大所选范围】所选择的平面将充满显示窗口。
第二十八步。添加新视图   单击【空格键】打开【视图定向】对话框。单击【添加视图】设置【视图名称:】为【头部】,单击【确定】关闭【视图定向】对话框。新的视图名称将会出现在对话框和【视图定向】菜单中,选中后可以将视图定向在此头部。
第二十九步。等距表面的边线   选择顶面并点击【草图绘制】选择顶面并单击【等距实体】设置等距距离为2.000mm。如果偏移方向不对,应勾选【反向】复选框,使等距的实体位于头部外轮廓的内侧。
第三十步。查看等距结果   偏移创建了两条直线和两个圆弧,等距的实体依赖于创建它的实体特征,并将随实体的改变而改变这个草图自动完全定义,可以用来创建切除特征。
第三十一步。创建切除特征   创建拉伸切除特征,设置终止条件为【给定深度】深度设置为2.000mm,单击【确定】。
第三十二步。重命名特征  将此特征命名为“Recess”
第三十三步。绘制圆   选择上一个特征中顶部的内侧面作为草图基准面,点击【圆】就可以以现有中心点作为圆心绘制圆。捕捉到这一个位置后,系统将自动创建几何关系,在模型旁边绘制第二个圆。
第三十四步。给圆心添加几何关系  单击【添加几何关系】打开【添加几何关系】窗口。选择所绘制的第二个圆和凹口特征的圆形边,然后选择【同心】几何关系并单击【确定】。【同心】关系将使所选择的圆(圆弧)使用同一个圆心,从而定位了所绘制第二个圆的位置。
第三十五步。剪裁圆  单击【剪裁实体】选择【强劲剪裁】选项。在将要移除的草图实体部分上拖动,系统将找到圆的相交点,删除多余的部分。
第三十六步。添加尺寸   给圆弧添加尺寸,将草图完全定义。
第三十七步。关闭尺寸标注工具   关闭尺寸标注工具的一个简单办法是在键盘上按Esc键。
第三十八步。显示为直径尺寸   选择尺寸,单击右键,然后选择【显示选项】/【显示成直径】。
第三十九步。到离指定面指定的距离   单击【拉伸切除】终止条件为【到离指定面指定的距离】设置【等距距离】为5mm。
第四十步。切换自定义视图   点击【空格键】打开【视图定向】对话框,在自定义视图列表中旋转步骤28中定义的【头部】视图。
第四十一步。选择面   在被隐藏的面上单击右键然后选择【选择其他】。在列表中上下移动鼠标来高亮显示其他可选择的面。用鼠标左键直接选择面或者在列表上选择【面】单击【确定】并将此特征重命名为“Pocket”。
第四十二步。测量点与面之间的距离   单击【测量】。
第四十三步。创建一个圆形通孔   在一个新的草图上创建一个【圆】和腔体上部的圆心重合,并添加尺寸。设置【圆】的直径为9mm并应用【拉伸切除】命令添加完全贯穿的特征。
将新创建的特征命名为“Whee Hole”。
第四十四步。复制特征  被复制的特征必须能够在【FeatureManager】设计树或者绘图区域识别。通过【Feature Manager】设计树选择特征Wheel Hole。接下来通过【复制】把它复制进粘贴板。
第四十五步。选择面  被复制的特征必须被粘贴在一个平面上,选择特征Wheel Hole草图所在的平面然后【粘贴】。
第四十六步。复制确认   特征Wheel Hole所使用草图中的【圆】有一个和同平面圆同心的几何关系。复制特征的时候,该关系同样被复制。只是系统此时会有一点“困惑”,不知新特征草图里的【圆】该和哪条边重合。系统会给出三个选项:1删除关系。  2.尽管无效但还是保留(悬空)。3.取消复制操作。
第四十七步。编辑草图  被复制的特征包含特征本身还有附带的草图两个部分,因为原先的关系被删除,所以草图目前处于欠定义状态。改变圆的直径为12mm,拖动圆心使之与坐标系原点重合,然后退出草图,将特征命名为Ratchet Hole。
第四十八步。添加圆角
第四十九步。选择并编辑圆角  右键单击“H End Fillets”特征,选择【编辑特征】使用已命名“头部”视图定向到头部。选择头部特征上下两条边线周围的附加边线,所选择的边线会添加到列表中,现在已经有6条边线用于圆角特征。
第五十步。保存并关闭零件
上传视频制作中……

网友A:
自带【精华】属性这个拜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带【精华】属性这个拜服

呵呵,承让承让!

网友:
精华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