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地推链空载时可以反转吗?

楼主(2017-11-23):
100米长的地推链,上面载有台车(5米×1.5米×0.4米),工件重10吨。为了降低成本,准备设计成:当台车运动到终端后,吊走工件,然后地推链反转将台车退回至起始端,再重新上件。在咨询一些专业链条厂家后,有的说可以这样使用,大多数的说不能。请问各位大神,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有问题的
反转张紧有问题
为什么要走往返不走循环呢?

网友(点评):
估计是为了台车能回去。

网友:
能不能科普下什么是地推链

网友:
我看能用把台车直接销连在链条上。

网友B:
这个关键是结构上避免正反转时出现松紧边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的
反转张紧有问题
为什么要走往返不走循环呢?

请教一下,反转会引起张紧方面哪些问题?为节约资金、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关键是结构上避免正反转时出现松紧边的问题吧

链条上的支撑轮都有上下轨道支撑,反转时,上边也不会下垂吧。

网友(点评):
不是下垂,是本来拉动变推动出现的松紧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