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引用外部参考变问号的问题

楼主(2017-11-23):
我弄了个sw装配图,有些零件用了引用外部参考,保存后,然后再打开了就会显示引用的外部参考就会丢失变问号,这是怎么回事,或者怎么弄回来

网友:
把你引用的文件打开。

网友:
打问号而已,又不是打X,打X才表示彻底失去关联。

网友A:
参考文件处于关闭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文件处于关闭状态

那如何打开参考文件呢

楼主:
又可以了
昨天怎么搞都不行,今天打开装配体就可以了。。。。。。
太奇怪了

网友B:
一般可以这样理解:

它参考了某个零件,于是它就在内存在找这零件,但找不到,所以打个问号。

你打它了装配体,装配体里面有它参考的零件(或同名,同ID的零件),于是它就在内存中找到了它,于是就不打问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可以这样理解:

它参考了某个零件,于是它就在内存在找这零件,但找不到,所以打个问号。

大概了解什么意思了,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画了后就是单纯的保存,过点时间打开后就会出现问号,从新关联后又好了,非常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