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转冲击有点大

楼主(2017-11-23):
这个改进好还是推倒重做,把轴承水平变竖直,明天来看看.在此现行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A:
气缸加排气节流阀,调节速度。或者添加液压缓冲器。

网友B:
左侧加个拉簧

网友:
我看是否可以考虑平衡法码之类

网友:
加缓冲器可以有效减小冲击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侧加个拉簧

觉得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加排气节流阀,调节速度。或者添加液压缓冲器。

感谢

网友:
进油或进气在特征点之前降速,反向加拉簧或阻尼,转轴加阻尼,加配重或结构减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