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标板子厚度

楼主(2017-11-23):
一个3mm厚的板子,侧边倒面圆角以后,工程图中标注板子厚度就会出现直径,这个怎么才能标注板子厚

网友A:
板厚一般指引出来,指引线的前端为一个小圆点

网友B:
操作有误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这标注箭头,处女座表示不能忍

网友C:
选上下两边标注试试

网友:
标准样式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上下两边标注试试

就是选上下边标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厚一般指引出来,指引线的前端为一个小圆点

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操作有误

哪里错了?

网友D:
只放一个局部图,一般随便画一个也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放一个局部图,一般随便画一个也不会这样

肯定是软件问题 用了好几年SW  第一次碰到这情况

楼主:

我前几天重装了系统  把软件也重装了  就变成这样

网友:
点一下工程图,把尺寸类型改成预测

网友E:
你估计是哪里操作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估计是哪里操作错了

我不是新手 这图也不复杂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前几天重装了系统  把软件也重装了  就变成这样

厚度标注到右边视图上,更直观

网友:
写个 t3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厚度标注到右边视图上,更直观

我需要标注的图 只有主视图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需要标注的图 只有主视图

好吧,先确认一下操作
标厚度的时候是标“上下两条边线”还是“左侧一条线段”?
没记错的话这两种操作标注出来是不同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吧,先确认一下操作
标厚度的时候是标“上下两条边线”还是“左侧一条线段”?
没记错的话这两种操作 ...

都试过  结果一样

网友C:
这样的图标出来肯定是直径,把直径符号删了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图标出来肯定是直径,把直径符号删了就OK了

我没重装软件前 ,标的不是直径,现在变成直径了 才觉得不对

网友:
估计是标到圆弧上了

网友G:
如果就一个尺寸,在solidworks设计树里面可以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就一个尺寸,在solidworks设计树里面可以更改

这不是一个尺寸的 问题  我想标边到中心线的距离都标不了

网友H:
你倒面圆角肯定是这样的,不用这个倒角,只选择普通的倒角。
在一个,如果你选择面倒角的话,标注尺寸后,双击尺寸,在设计书里面有个    尺寸覆盖,勾选,然后输入3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倒面圆角肯定是这样的,不用这个倒角,只选择普通的倒角。
在一个,如果你选择面倒角的话,标注尺寸后, ...

说错了,不是面圆角是完整圆角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说错了,不是面圆角是完整圆角

圆整面圆角就这样,不是版本问题,不是以前就不会出现这问题,几个版本都试了,默认状况下,这个视图都是标注有FAI。方法有3种:1、手动改一下就行了。2、插入模型项目。3、在左视图上标注,然后拖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圆整面圆角就这样,不是版本问题,不是以前就不会出现这问题,几个版本都试了,默认状况下,这个视图都是 ...

这个图我以前标就是厚度  重新装了个系统 只能标直径  所以我才有此疑惑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我以前标就是厚度  重新装了个系统 只能标直径  所以我才有此疑惑

或许你的记忆有偏差,或许你以前不是用完整面圆角做的。

如果你能找到以前的图,删掉尺寸,再标一次即可见分晓

网友:
用个小圆点表示

网友:
选上下边标注

网友J:
我按你的图画了下,标出来也有个直径符号,问下你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吗?上下标注也还是有直径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按你的图画了下,标出来也有个直径符号,问下你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吗?上下标注也还是有直径符号

没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或许你的记忆有偏差,或许你以前不是用完整面圆角做的。

如果你能找到以前的图,删掉尺寸,再标一次即 ...

我就是在以前的图上重新标注的,以前标注的尺寸还在是厚度,再标就是直径了   所以才觉得有问题啊

网友:
点一下标注,左侧会出现注解,将注解内的直径符号删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