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螺旋输送量

楼主(2017-11-23):
怎么计算螺旋输送量,有这种软件吗,还有公式好用简单的

网友A:
Q=pi/4[(D^2-d^2)L]xNxA    D:螺旋大径,d:螺旋内径,L:螺旋节距,N:输送机最大转速,A:充满系数。
公司投标时的算法,对不对不清楚,希望看到不同算法,加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Q=pi/4[(D^2-d^2)L]xNxA    D:螺旋大径,d:螺旋内径,L:螺旋节距,N:输送机最大转速,A:充满系数。
公司 ...

那要是有角度的呢,好像算出来和实际的出入有点大

网友:
知道了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是有角度的呢,好像算出来和实际的出入有点大

给你提供个标准,可以看下:JBT 7679-2008 。

网友:
网上有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