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惯量的折算,到底考不考虑传动链的效率?

楼主(2017-11-23):
近日整理总结转动惯量的折算,发现关于此有两种说法。

一种折算到电机轴上的惯量计算中,需要除以传动系统效率;另一种则不需要。

以电机-丝杆传动系统为例,具体说明这两种说法。图1考虑传动系统效率,图2不考虑。

就个人观点而言,觉得不应该代入效率,也就是赞同图2中所写。具体理解如下:

所谓的等效惯量,意思是将电机端之后所有的负载看成一个整体后,这个整体负载对应的动能为:E=1/2*J*Wm*Wm     这个动能,等于电机端之后,传动系统中各子件的动能总和。 所以,实际上当你进行这种等效时,已经默认这种等效已经是考虑过了传动环节中的各种能量损失了,自然就不再需要再继续代入系统的效率。

其中,J为整体负载的等效惯量,Wm为电机动子角速度。

不知自己的这种看法对不对,各位吧友有何见解,不如一起讨论讨论,看看能不能辩出个究竟来。

网友:
我的理解是要考虑效率,因为平时我们能知道的只是负载的惯量,从而通过负载的惯量一级一级往回推,一直推到电机输出轴为止,没有100%效率的传动机构,所以每经过一个传动机构,就会有能量损耗,有摩擦力做功的时候,机械能是不守恒的

网友(点评):
这头像……刚才在别处见过你,哈哈

网友(点评):
不会吧!在哪见到我了,是不是有人盗用我头像了?O(∩_∩)O

网友A:
我觉得这公式应该是错的,转动惯量J=m*r2,只跟质量和半径有关的,只是形容惯性的量。
而所谓的效率是总功率和做功功率的比值。
惯性量在运动做是一种负载,惯性力,跟摩擦力,负载力,是同一级。
而所有这些的力做的功加起来就是总功率,其中有用的一部分(输出力)做的功跟总功率的比值才是效率。
怎么说拉不上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公式应该是错的,转动惯量J=m*r2,只跟质量和半径有关的,只是形容惯性的量。
而所谓的效率是总功 ...

其实一开始我也想到了效率的定义,豁然开朗般的得出和你一样的结论。不过后来又深入想了一下,功率和能量,其实只差一个时间,所以理论上将,这个效率应该可以直接用于能量之间的转换。后来又继续想,就又如帖子所言,想到什么叫等效的问题。但是究竟孰对孰错,总是没一个定论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

恩 我也不懂 所以才搜集资料来总结下 不过为嘛没有人 自己顶顶

网友(2022-08-24):
现在楼主搞清楚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