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氨酯发泡工艺

楼主(2017-11-24):
前段时间发了一个帖子,关于恒温恒湿箱的隔热密封的,(传送门:恒温恒湿箱的隔热密封)里面说了几个问题,请教了论坛的大侠,对密封的相关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对于其第一点发泡的问题,目前还是没有很好的解决工艺。如帖子的图,门先放一边,装好玻璃和操作孔,箱体是门朝下,后面板拆开,垂直注入发泡剂,一般都是分两次发泡,期间有产生空洞的情况发生(不是每次都有)。因为是像倒水一样垂直注入发泡剂,就是自由发泡,发泡剂向上膨胀,各处不均匀,快的慢的之间就会产生空洞。而且因太深了是两次发泡,第一次发泡面不均平整,第二次填充就会有地方发泡到达不了,产生空洞。这样就极大的破坏了其保温层的隔热效果,导致外表面冷热不均。

现在打算对发泡工艺研究改进,减少更好是避免这类情况的发生。计划自己模拟做个实验箱体(外尺寸l*b*h=850*850*900,保温层厚度100),模拟实际使用中的各种情况,然后试验如何改进:
1、倾斜,发泡中倾斜箱体,使各面倾斜角度,不再是绝对的水平面(玻璃),使发泡过程由斜度面上升填充;
2、做工装压盖,打入发泡剂后压盖压紧,使得箱体发泡腔内有一定压力,从而使填充更完全;(网上查找相关资料,大多类似冰箱汽车上发泡都是模具密封发泡)
3、在有可能出现空洞的区域开小孔,排气作用,在空洞产生后,通过小孔排除空洞气体,避免空洞;
4、尽可能一次发泡完成;
5、修改结构,玻璃和操作孔发泡后安装,改善发泡通道的顺畅。(这一点的话,发泡完安装,连接处的缝隙再用瓶装发泡剂填充,担心这个效果会不太好操作)
目前小弟就想到这几点,请教大侠们,觉得这几点可行吗,最近就要出方案做试验机开始试验了。各位大侠有什么其他好的建议,还请不吝赐教,多谢诸位!

网友A:
1.箱体发泡,内腔做支撑,外框用模具压住,算好发泡体积,控制好发泡的时间,(这个要根据发泡剂的打压压力,流体速率计算)在箱体背面开3~4个排气孔(不影响外观的情况下),模具一定要压实。
2.门体发泡同理,
3.建议箱体前面加装PVC型材用于隔热,门上安装密封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箱体发泡,内腔做支撑,外框用模具压住,算好发泡体积,控制好发泡的时间,(这个要根据发泡剂的打压压力 ...

PVC型材的强度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