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 V5R21怎么进行受力分析

楼主(2017-11-24):
请教各位大神,CATIA V5R21可以进行机构承载力受力分析吗,如果可以,怎么分析,哪里有教程啊。

谢谢!

网友:
软件的操作都是大同小异的,你会SW的操作,catia的也不难,不过catia很多模块都没有汉化,用起来没SW那么顺手

楼主:
我不会SW呢,我们只是用的CATIA

网友:
还是SW和UG力学分析方便一些

网友:
网上这种软件的教程很难找到的,楼主不妨曲线救国,找个别的软件的受力分析参考一下

楼主:
你有什么好的软件推荐下吗?

网友(点评):
楼下都谈到solidworks了,你一点反应没有,还问推荐什么,难道你没从回复里看到什么吗

网友(点评):
我不会sw呢,会不会有catia的插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