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安装使用膜片式联轴器(视频)

楼主(2017-11-24):
如何正确安装使用膜片式联轴器(视频)

膜片式联轴器通过薄型金属膜片的变形调整轴心偏差的结构。传递扭矩较大,同样适用于高速旋转。且结构简单,便于拆装。

利用固定在轴套上的膜片的弹性形变,来补偿径向和角向偏差的联轴器。分为单膜片和双膜片两种类型,目前本公司只有一种不锈钢膜片联轴器。

●零回转间隙

●平稳的回转传动.

膜片联轴器是一种利用膜片(plate)的弹性变形来补偿径向和角向偏差的弹性联轴器。分单膜片和双膜片两种类型。为了防止系统发生预料外的损伤,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正确的产品。(参照下图)

安装使用视频:

相关帖子:
如何正确选择伺服联轴器(附3D图)较长建议先收藏
波纹管式联轴器安装视频(附带字幕)
妹子教你如何安装螺纹线式联轴器
妹子工程师教您安装使用平行线联轴器
妹子教您正确安装使用梅花式联轴器
妹子教您正确安装使用十字滑块联轴器/十字环联轴器

网友:
文章技术不错哦,可惜缺个妹纸来演示装配

网友:
和膜片有关的装置似乎都不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