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矩和负载扭矩安全系数

楼主(2017-11-24):
各位大神,知道了负载扭矩,在选电机时,电机的额定转矩要大于负载扭矩多少?有安全系数吗?有的话,大概多少?

网友:
看电机类型,以及负载功率的波动,一般在负载的功率基础上面的一级,没安全系数的说法

楼主:
有一说法是:在额定负载工况下运行时在线检测电机的电流,如在线电流低于额定电流70%,则选的电机功率有点大。如在线电流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40%,则电机选的功率偏小。
从常规来说,此说法有道理吗?

网友:
有的厂 选电机都是随便选个的 一直觉得很神奇

网友:
各种设备不一样,如果是立体车库那是5倍

网友:
参考如下自动计算表格,本人压箱底的资料

步进伺服电机选型计算V1.1(实用版).xls

网友:
没听说过安全系数的说法

网友:
没听说过安全系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说法是:在额定负载工况下运行时在线检测电机的电流,如在线电流低于额定电流70%,则选的电机功率有点 ...

是这样的。这是一般的说法。深究都要看具体的负载类型。你看,立体车库那是5倍的说法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