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求助:装铁削的箱子

楼主(2017-11-24):
       设计一个箱子装铁削,铁削很重的,如图,箱子底部有叉车口用于叉车叉起箱子,然后将箱中铁削倒入坑中,叉车不能反转,侧边开门的话又倒不干净,最好设计的简单易操作又不需要额外的动力源,我的想法是底部开门,用齿轮齿条开关,通过手摇齿轮带动齿条竖直方向运动,齿条连接底部的门,但是不晓得齿轮齿条能否受力,并且能省力人工要能摇的动,轻松将底部的门开合,铁削很重,底部的门也不轻,不一定要底部开门或者有其他方法倒净箱中铁削也行,写的比较啰嗦,还望不吝赐教

楼主:
不好意思,图放歪了,转90°就好

楼主:
齿轮齿条无法自锁啊,好像也不行,

网友A:
  农村磨面打米机的料斗下料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农村磨面打米机的料斗下料可以参考下。

多谢,但这个不行啊,首先铁削很重的,我不晓得打米机料斗底部是不是抽板的,如果是的那肯定不行啊

网友B:
如果很重,通过人工手摇的方式,底部开门似乎难以实现吧。

网友:
直接加台废料输送机多好

网友C:
用电磁体行不行?

网友A:
  抽板上加齿条  利用蜗轮蜗杆减速机  速比到1:100  难道还费劲?

网友:
坑有多大?箱子准备做多大?

网友:
参考自卸车的结构吧

网友:
参考垃圾车的原理吧。

网友:
这样搞不如仿液压车和翻斗车结合一下好。

网友:
是  铁“屑”    不是   铁“削”

“屑” :xie  表示切下来没用的废料,所以是 尸  字头

网友(点评):
这个想法很不错啊

网友:
做成底部可以打开的,加销子固定,要倒铁屑时抽掉销子,铁屑掉出,,完了再关闭待下次使用
具体可参考货车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很重,通过人工手摇的方式,底部开门似乎难以实现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磁体行不行?

电磁铁了可以的,但是箱子也是铁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板上加齿条  利用蜗轮蜗杆减速机  速比到1:100  难道还费劲?

多谢,但是不需要额外的动力,你这又是减速机又是电机的太费事了啊,主要是有一排数控机床,每个机床的排屑口放一个铁箱子,然后用叉车把箱子叉走倒入指定的坑中,你这个方法肯定是不切合实际的,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大概我说的不是很清楚啊,箱子长宽高各1.5米左右,铁制,厂区有一排数控机床,每台机床的排屑口下放一个铁箱子,装满铁屑后用叉车将箱子运到指定的坑边,然后将铁屑导入坑中,坑距每个机床都有一定的距离,意思就是说叉车要移动铁箱一段距离,移动时箱子中的铁屑是不能漏出来的,到达指定位置后,到处铁屑,然后叉车再把箱子移动到原位,主要就是如何将铁屑倒出,不要额外的动力,尽可能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