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6 simulation生成分析报告时弹出“无法实例化MSWord”怎么解决?

楼主(2017-11-24):
如题,Solidworks2016 simulation生成分析报告时弹出“无法实例化MSWord”怎么解决?请求大神帮助。(小弟之前好像把office给卸了,装了wps,是这个影响吗?)
弹窗如图:

WPS软件:

网友A:
所以当然要装微软的office

网友(点评):
这货就认office,16版的估计也得是word2010

网友B:
要生成报表报告的,这美国的软件当然只知道微软的word是世界唯一的文字处理软件,而wps人家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当然要装微软的office

重装了之后果然管用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生成报表报告的,这美国的软件当然只知道微软的word是世界唯一的文字处理软件,而wps人家根本不知道是什 ...

感谢!

网友:
未破解完全的原因

网友:
只认微软的Word

网友(2018-06-08):
大神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我电脑装的是office2010,,还是不行,,为什么?

网友C:
大神,,你在使用的solidworks生成报表的时候有没有把WPS卸载了,我电脑之前是WPS,卸载了装了office不能生成报表,,有个网友说是卸载WPS的时候注册表有残留信息,所以没办法生成报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你在使用的solidworks生成报表的时候有没有把WPS卸载了,我电脑之前是WPS,卸载了装了office不能生 ...

你解决了吗,卸载WPS,装office激活,然后重装SolidWorks。(好像可以修改报表生成时用office,这个记不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解决了吗,卸载WPS,装office激活,然后重装SolidWorks。(好像可以修改报表生成时用office,这个记不 ...

大神,我也是按照这样装的啊,本来卸载了wps以后,直接装office的话solidworks启动不了,好像是什么VBA引擎什么的错误,而是卸载了WPS以后还要卸载solidworks,然后先安装office,在安装solidworks的时候才管用。但是现在报表还是没办法生成啊。。

网友(2024-01-22):
大神解决了吗?我电脑上有office2016和wps,生不成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