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齿轮齿条怎么选择、校核?

楼主(2017-11-24):
        现在需要做一个上下升降的平台,升降由齿轮齿条实现,支撑重量60kg,升降行程300mm,速度最快为0.5m/s,上下移动比较频繁,请问齿轮参数怎么选择比较合适(模数,齿宽等),初步选择了一个(模数2,齿数38,分度圆直径76,宽度30mm,减速电机减速比10,转速142r/min,扭矩测算了一下是足够的),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校核,这两个问题还请大家指教。

网友A:
齿轮是长时间、高转速、大载荷(大功率)传动零件,对其承载能力计算方法有标准GB/T3480。齿轮齿条传动,不存在高转速、长时间工作条件(要求)。所以,就不存在轮齿弯曲疲劳强度、接触疲劳(点蚀等)强度计算问题。(应力循环次数比齿轮传动小的太多了)比起直齿轮传动,齿轮齿条传动的重合系数要高,每个齿承受的力相对要小。所以,对齿轮齿条传动进行强度校核,只要通过轮齿受力分析(不考虑齿面摩擦,齿面作用力方向是固定的,等于压力角“方向”),受力计算,满足轮齿弯曲强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是长时间、高转速、大载荷(大功率)传动零件,对其承载能力计算方法有标准GB/T3480。齿轮齿条传动,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是长时间、高转速、大载荷(大功率)传动零件,对其承载能力计算方法有标准GB/T3480。齿轮齿条传动,不 ...

再请教一下,我这种工况初步估计选用模数2,宽度30mm,碳钢齿轮加尼龙齿条耐得住莫

网友(2018-03-28):
升降机构一般用丝杠吧
匿名
启动加速度要考虑

网友:
你升降机构如何自锁?会掉的,兄dei

网友(2018-12-28):
也在找资料

网友(2019-05-18):
请问齿数38和齿宽30如何选来的?特别是齿数38,如果不考虑电机的原因,为何不是48?28?